关于51单片机休眠状态下唤醒的问题

楼主(2012-03-07):
大家好  最近 小弟在做一个关于51单片机的 低功耗问题。 我需要 在单片机 休眠状态下  通过一个中断来 唤醒 MCU 刚接触这里 希望大虾们 给个实例程序  类似的也可以  就是想跟大家 讨论下 低功耗的问题

我用的是 C8051F系列 有这个功能
手册中说 通过置1 休眠方式选择位(PMU0CF.7)可以关闭内部1.8 V 稳压器
在将器件置于一种低功耗方式之前,应使能一个或多个唤醒源
我想在外部中断里 设置 两个条件语句 一个是有置一 进入 正常模式
一个是 长时间处于零状态下 进入休眠模式
我的疑问是  中断程序是否只在INT1有上升 下降沿时运行 INT1不动的话 就不运行中断程序了?

网友A:
这有什么好讨论,选择支持唤醒STOP模式的51即可

网友B:
这个例程只有碰运气了,因为太基础了。楼主不如自己先试一下。

网友C:
嗨,跟PC机一样,休眠时把届时环境存在RAM了,中断唤醒后肯定先执行ISR,中断返回时RETI必然返回到休眠环境备份点。
    ——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其他机制吗?

、、

网友D:
那得看你用的51是否支持这个功能。
比如STC的51睡眠后一般都能0.1uA以下,外部中断唤醒,STC11F系列也有内部唤醒计数器。

楼主:
恩 我用的是 C8051F系列 有这个功能
手册中说 通过置1 休眠方式选择位(PMU0CF.7)可以关闭内部1.8 V 稳压器
在将器件置于一种低功耗方式之前,应使能一个或多个唤醒源
我想在外部中断里 设置 两个条件语句 一个是有置一 进入 正常模式
一个是 长时间处于零状态下 进入休眠模式
我的疑问是  中断程序是否只在INT1有上升 下降沿时运行 INT1不动的话 就不运行中断程序了?
5# coody

网友A:
LZ有触发的概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 大学 学过模电 知道 上升沿 下降沿 不知道阁下的触发 是个什么概念

楼主:
没人看啊 自己再顶一下吧!

网友E:
一般是中断返回会进入正常状态,满足条件后再进休眠...

网友A:
我是说要理解成广义的触发

触发以后可以转换为普通的IO按键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