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stm32f103的新品IO口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大,需要配置吗

楼主(2012-03-07):
我想请教stm32f103的新品IO口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大,需要配置GPIO为什么输出吗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详细参数。

网友B:
测试发现,电流驱动能力很强,遥想 S52 的年代,不是一个级别啦

楼主:
找到了,手册上说的是25mA,够了,谢谢香主

网友A:
找到了,手册上说的是25mA,够了,谢谢香主
引用 楼主:

请注意:25mA可能是不损害器件的最大电流,但不一定能保证输出正确的电平。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能在数据手册上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