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讯电源隔离问题

楼主(2012-03-07):
我目前有一个项目,是用于高层楼宇中设备控制的,每层一套设备和底层的PLC通过485通讯,底层的PLC作为主机,其它层次的单片机线路作为从机,通过一对双绞线进行485通讯。问题是485通讯好像需要单独的隔离电源,不能共用一个电源,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很奇怪你的问题,难道你的458通信要单独加电源?
设备中的485一般都是隔离了的。
如果设备内部不隔离,这种设备就不要用在楼宇这种场合,要烧东西的(当然你的设备没有接地端子,例如塑料机壳,或许可以应用)

网友B:
485不是必须要隔离才能工作,事实上与此是无关的,隔离是应对干扰而采取的措施,但隔离时当然电源也要隔离,否则就没有隔离的意义了,可以单独给485布置电气回路完全独立的电源或者用隔离型DCDC取得485电源。在干扰不严重的地方且485总线线长不长的情况下没有必要隔离,但对于楼宇控制系统还是应该隔离的,否则无法保证可靠性。

网友C:
原来是这样啊

楼主:
谢谢春阳老师的回答,我打算用周立功的RSM485隔离模块,这好像是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

网友D:
谢谢老师回答,学习了

楼主(2012-04-17):
再请教一下春阳老师,我目前的方案是用ADM2483芯片,在这个系统中总共有25各RS485通讯节点,我是不是需要对每个节点都提供2路单独的隔离电源?一路逻辑电源,一路485通讯的电源。
我能不能让这25个485通讯节点共用一路电源?

网友E:
能不能用CAN总线来完成?

网友F:
能不能用CAN总线来完成。当然,而且只会更好。

网友:
三楼正合我意飘过~·~~~~~~~~~~~~~~~~~~~~~~~~~~~~

网友B:
再请教一下春阳老师,我目前的方案是用ADM2483芯片,在这个系统中总共有25各RS485通讯节点,我是不是需要对每个节点都提供2路单独的隔离电源?一路逻辑电源,一路485通讯的电源。
我能不能让这25个485通讯节点共用一 ...
引用 楼主:

每个节点都要单独隔离,电源自然都是要独立的。

楼主(2013-01-15):
春阳老师,还是这个问题,在每个从机部分,单片机和485通讯模块能合用一个5v电源么?这样子每个通讯节点都有隔离的电源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春阳老师,还是这个问题,在每个从机部分,单片机和485通讯模块能合用一个5v电源么?这样子每个通讯节点都 ...

不好意思,春阳老师,过了差不多10个月,我自己都忘了以前的思路,ADM2483需要两路电源才能实现隔离。所以我这里无论如何还是需要两路电源的。

网友G(2013-03-11):
以前就试过一个电源供两路芯片供电,但是这样一般都是同一个设备上信号。要是想要方便解决问题,直接用市面上现成的模块就好了。周立功和mornsun的收发模块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