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恒流源

楼主(2012-03-07):
谁有大功率恒流方案   能不能让参考一下呀

网友A:
你所说的大功率是指10W、100W还是1KW以上的?

网友B:
:L,路过!!!这个我估计应该在100w以上吧

网友C:
当然是指kA级以上的:lol

网友D:
我也需要

网友E:
多大功率?多大电流?电流是否可变?电压最高多少?是通用的还是专用的?专用的话负载是什么?是想批量做还是只做一个?

网友F:
等待指标和方案

楼主:
24v    100w左右的   恒流源

网友G:
24v    100w左右的   恒流源
引用 楼主:

这算是恒流源的要求吗?

网友E:
24V、100W,那就是4A左右。
参考这里,17楼,电源要改24V,MOS管也要换大的: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04599

网友H:
:funk:我以为多大功率呢。。。。

楼主:
这个如果把运放换成比较器  会怎么样呀

楼主:
RE: 24v 10A恒流方案

这个如果把运放换成比较器  会怎么样呀

网友E:
如果把运放换成比较器,少说会影响精度,多说会不工作,因为需要轨轨运放。

楼主:
难道用比较器不能模拟pwm?

网友I:
楼主要的肯定是大功率LED调光驱动。

楼主:
恩是对的

网友J(2012-04-06):
我有虹冠的方案,具体可以看网站www.using-power.com.
100W以上太湾虹冠的有优势,特别适合做大功绿,低电压恒流源。
在PC电源市场占据70%以上市场份额。
需要资料和样片可以联系:18925277180  QQ:1730669816

网友K:
这个确实把我也吓了一跳,以为多大的呢!: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