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系列单片机外扩RAM问题

楼主(2012-03-07):
想用STC12C5A系列的单片机由于数据量大想扩展下外围RAM 请教下各位大侠两个问题1现在常用的3.3vSRAM芯片2该系列单片机ALE引脚应经被禁止 硬件电路上该如何处理 用其可编程时钟输出引脚?

网友A:
直接换MCU了,都什么年代了,还外扩RAM

网友B:
STC12C5A系列的ALE管脚是程控的吧。SFR专用控制位设置打开即可。——复位设置禁止(0)是为了默认使用片内扩展XRAM。

     大概是这样。——反正只要留有ALE管脚,就一定可以使用。不可能浪费在哪里。

、、

楼主:
新手 当成学习 望给知道下 谢谢

楼主:
多谢3喽 又仔细看了下 手册 是不是ALE在只做分频时钟输出的时候最好不用 有干扰 而在扩展外围的时候还是得用做地址允许所存的?

网友C:
ALE就是用来做扩展的,硬件没啥处理的,软件上可能有些使能操作,具体查看数据手册。

网友D:
ALE引脚是在访问时才有锁存信号输出,没有禁止。
12C5A要接5V的SRAM,12LE5A要接3V的。

楼主:
能不能给推荐下 现在比较常用的价格较低的SRAM芯片 需要做一个电表数据采集的东西  不需要太大 多谢 3.3V供电的

网友E:
有那么多变量吗?不会又是只读变量吧

网友B:
片内XDATA和片外XDATA在地址低端(例如2K)重合,用什么区分?——用ALE设置位。ALE=0时,使用片内XDATA;片外XDATA的重合2K 空白不用,当DPTR超过2K时,ALE管脚信号自动有效,——转接使用外部XDATA。
   或者设置ALE位=1,使内部扩展XDATA无效,外部XDATA从0000H 起始使用。

、、

网友F:
看一下数据表吧。

如果只是4K RAM的话,可以选自带内部RAM的 STC90AD系列或将发布的STC15F4K60S4 :)

http://www.****ducst/datasheet/ ... STC15F2K60S2-AD.pdf

使用STCISP15-V6.11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ISP-V6.00/stc-isp-15xx-v6.11.exe)的《芯片选型》功能的筛选结果附图:

楼主:
4k的小点了 要16或32的 推荐下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