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开发库的兼容性问题

楼主(2012-03-07):
ST新版函数库和老版函数库不兼容
以前开发的程序都不能用了,老的函数 结构  定义 使用方法都被删掉了,升级的是固件又不是硬件,寄存器什么全都没变,把原来的留着不行?
是不是下次再升级固件库,现在用的这些函数定义又要废掉了? 那谁还敢用啊

有没有什么自动升级的工具?

网友A:
2.* 好多都不合理。早该废止了。
3.*的好很多,且3.*一直都高度兼容。
3.*也使用了CMSIS,所以应该以3.*为准。
2.*都07~08年的事了。

楼主:
要是每次换一个标准,以前的程序就不能用,下次出4.*的,用3.*的程序就全部作废了?
升级是无止境的,CMSIS也一样会升级换代, 难道每升级一次就抛弃一次用户。

新的旧的都是操作寄存器的函数,CPU 寄存器 等等硬件全部都一样的,以前那个函数名,那个常量定义,现在换个名字换个结构体而已
做的都是差不多的事情。
就算要升级,至少也应该转定义一下,让以前的程序一样能用吧。

* Version            : V2.0.1
* Date               : 06/13/2008

  * @version V3.4.0
  * @date    10/15/2010

2年不到时间,做的程序就完全不能在新的上面用了,那2年以后们现在做的这批人的这批程序是不是也一样将被抛弃

网友B:
这叫那些玩寄存器的情何以堪啊...

一个库而已...Examples一看 10分钟也就都会了...

楼主:
只有当你以前开发过不少东西,而现在又要升级时候,才会碰到这种情况。
新手直接接触最新的,当然是不会碰到这种问题的

直接用寄存器的没这问题,当初因为考虑到程序可读性才特地从直接写寄存器换到函数库的

网友C:
硬件是旧的好,软件是新的好。支持楼上的。呵呵

网友D:
新手直接上手3.5固件库,表示没有压力。呵呵:lol

网友E:
我一直用寄存器,哈哈。当初不用库,就是为了防这个,毕竟一个产品升级维护,需要那么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