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c34063做5v升9v电路,100ma

楼主(2012-03-07):
电感,用电阻式电感,可以吗?

我现在不知道电感,除了电感值大小,还有什么参数区别?

可以流过的电流大小?(也就是电阻大小?)

同样电感值的粗电线的电感,电阻损耗小?
是这样吗?

我应该用什么规格的电感?

网友A:
干嘛用这么大颗34063 现在都sot23-6的了,給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问题,是电感用什么规格???

网友A:
3x3x1mm的小功率电感

网友B:
电源的电感有几个要素需要考虑
1、电感值,这个是计算出来的
2、饱和电流,也就是你的电路设计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的电流,电感不能饱和,否则,电感饱和的话,就起不到限制电流的作用,导致电路烧坏。这个参数要计算,且在你计算出来的结果之上留20%的余量
3.工作电流,这个是你要设计的电路的正常工作时的有效电流,这个和绕制电感使用的漆包线有关,小了的话电感由于线上电阻作用会发热,大了浪费。
4、工作频率,这个是你的电源设计的工作频率,和磁材有关系,磁材选的不对,有可能导致电感的作用打折扣,甚至消失。
5、还需要考虑电感的电压,因为电压大了,要是击穿了就坏了。不过一般的板上电感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其他的你还要考虑 温升,磁屏蔽性能,Q值等等。
以上是我设计电源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大致的一些参数。
有时间找本书看看吧,设计电源的时候要考虑的东西很多,是个综合的因素。

网友C:
除了电感量,另外最关键的两个参数是饱和电流和直流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