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3D效果

楼主(2012-03-07):
看3D出错了,是显卡硬件(512M的)不行吗,还是少什么软件呢?

楼主:
显卡是nvidia geforce gt220,怎么才能看到3D呢,内存是2G的

网友A:
还抱着99se,我真服了你们了

楼主:
我也在用AD10的,99SE用用我觉得也还行的

楼主:
在另外一台电脑能看PCB的3D,同一个文件在这台电脑上,点3D的按键,就不能显示,是网卡不行吗,还是少了什么软件呢

网友B:
看3D出错了,是显卡硬件(512M的)不行吗,还是少什么软件呢?
引用 楼主:

重做系统就好了。系统问题。

网友B:
看3D出错了,是显卡硬件(512M的)不行吗,还是少什么软件呢?
引用 楼主: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都是电脑多次直接断过电,时间长了就出问题了。

楼主:
重装系统麻烦的,而且自己也不怎么会装,没其他办法吗,512M显卡显示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回复 网友A:
99咋啦,没有99哪来其他版本,
没有C哪来C++、C#、JAVA……

99对一般画双层板来已经足够了,
更高版本也得更高需求才用得着

楼主:
装了个显卡驱动程序,可以显示PCB的3D效果了,就是卡的很,是我的显卡(512显存)太低了吗

网友D:
装了个显卡驱动程序,可以显示PCB的3D效果了,就是卡的很,是我的显卡(512显存)太低了吗
引用 楼主:

软件问题  跟显卡没关系   我的还是集成的  用的还是ad6.9

楼主:
谢谢了,让我懂了些3D显示的问题,结贴给分

网友E:
应该和显卡没关系
这种一般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F(2013-11-10):
看我的3D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我的3D

这个3D很NB,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