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 ,可以轨对轨输入吗

楼主(2012-03-07):
(无正文)

网友A:
TI LM358 Datasheet:
Features: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range equal to the power supply voltage。
由上知,对于差分信号输入范围可达到电源电压的幅度,因此LM358可以说是输入轨对轨的。但对于共模输入信号和输出而言,则达不到轨对轨的要求。

网友B:
用SGM358或者LMV358就可以了,这两款都是轨对轨输入和输出的,前者价格交货都更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用直插的可以轨对轨,可是贴片的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由于我没有做过相关的实验测试,以下只是我的推断:
1、不同的厂家制造同一种芯片,这里是LM358,对轨对轨这个参数的要求,可能会略有差别,可参考具体厂家的数据手册。
2、可能在误差范围之内,比如1V以内。而且LM358只有在差分输入时,达到轨对轨的要求,共模输入时是达不到
3、也可能与工艺有关,就工艺的时间而言,贴片出现较晚,工艺上,相对来说,直插的工艺要更成熟一些。

楼主:
我在淘宝上问了,lmv358 1.2元。

sgm1.5元

卖家保证进口货。

楼主:
我前几天,在一家卖家那里买lmv358,竟然3快一个。

网友C:
普通358是不行的,轨到轨运放自然会比普通运放贵。

网友B:
To 6楼:
淘宝的价格不具备可比性,进货渠道的问题;SGM都是通过正规代理商出货,贸易商拿不到好价格,你直接找SGM的正规代理商就知道哪个更有性价比优势了

网友D(2014-04-23):
能否轨对轨,要看输入端口的结构。

网友E:
1. 如果输入信号电压和vcc电压几乎完全相同,能使用LM358吗?
答: 可以用LM358.

2. 有没有什么便宜的,可以轨对轨输入的运放?
答: 没有轨至轨输入运放,只有轨至轨(输出)运放。所有运放都可以轨对轨输入的。

网友F:
我今天刚好测试了一个运放,手册上写的是轨到轨,但实际当输入达到饱和后,输出并不能达到VCC,差0.2V左右,估计其他运放也会有零点几伏的差距,毕竟有源器件有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