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理解485电路隔离的原因了

楼主(2012-03-0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不隔离啊.

网友B:
这个    电源啊

楼主:
原来的想法错了,在实际应用中485通讯会采用总线模式,刚开始的想法是各个设备的485部分都隔离,可以避免其他设备接入对自身的影响,现在想来理解错了,因为是总线模式,A,B线接在一起,实际上已经共地了。

网友C:
未必共地啊。一般情况是隔离。485一般用于长距离传输,而且往往连接不同的设备,我的设备怕别人设备对我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我就隔离一下

楼主:
对于总线型模式,一跟总线上会挂很多设备,这个时候,每个设备上的A,B上下拉电阻值会对整个总线的通讯有影响,一般的规律是,上下拉电阻太小,会导致芯片驱动能力不足而通讯失败,上下拉电阻太大,会导致AB之间的电压差不够大,最终使芯片无法识别,放上芯片内部电路图,哪位大侠给解释下!

网友D:
4楼 理解错了:“因为是总线模式,A,B线接在一起,实际上已经共地了。”————实际不共地。

楼主:
请教7楼,设备1的B线通过下拉电阻接自身的地,同样设备2的B线通过下拉电阻接自身的地,把设备1和设备2接在一起,设备1和设备2的地难道不能认为公地?虽然实际确实是两个地之间有串了两个电阻。

网友E:
485隔离是指将485通讯的电路与MCU隔离....
设备1与设备2的485共地但2个MCU却是独立的.

楼主:
回9楼,我在四楼就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8楼好像有不同的理解!

楼主:
11楼关注的比较多,呵呵!

楼主:
终端电阻在实际的集抄系统中时如何接的呢?如图中的R17

网友F:
发个书上的例子,不知道对LZ有没有用
第16章

网友G:
实际不共地。485接口的 A,B输出的是差分信号,同时接收的时候是对差分信号敏感。

当然你可以测一下输出 1 的时候A,B端对地的电压。以山寨MAX485为例:A端5V左右,B端100mv左右。

网友H:
我现在有点想法,不过不是很确定,想先征求下大家的想法,大家都来发表下吧!
你什么意见都没有,征求别人什么意见?!

网友I:
不错,谢谢,我正需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