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会议MCU选购常识

楼主(2012-03-07):
近年来,视频会议应用越来越为广泛,企业、医疗、教育各个行业都有涉及。在一套完整的视频会议系统中,多点控制单元是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有人形象的将MCU称为视频会议的“心脏”,所有参与会议的终端都可以与MCU建立一对一的链接,由终端采集会场的声音和图像,经编码后传输到MCU,再由MCU进行处理转发,使每个与会者都能正常的接收到音视频数据。

   由于多点控制单元(MCU)为视频会议系统的核心。所有参与会议的终端可与MCU建立一对一的连接,终端负责采集本会场的声音和图像,然后经编码后传输到MCU,由MCU根据当前视频会议的模式确定对音视频信号的处理方式和转发逻辑,最后将处理后的音视频数据再发送到每一个与会者。

    MCU可以为用户提供群组会议、多组会议的连接服。目前主流厂商的MCU一般可以提供单机多达190个用户的接入服务,并且可以进行级联,主流厂家支持三级数字合并级联(上级MCU可控制下级MCU终端,对终端进行选看,遥控摄像机等会议操作),可以基本满足用户的使用要求。MCU的使用和管理不应该太复杂,要使客户方技术部甚至行政部的一般员工能够操作。因此,用户在选购时应当对选购产品进行一定的性能测试。

    测试大致分为两种,普通用户适用型和具有针对性的用户适用型。对于经常使用视频会议召开会议用户来讲,产品的稳定性极为重要,因此用户在选购时应尽可能长时间的让MCU处于开机状态,并不时召开、挂断会议,以查看设备是否运转正常。注意:MCU应该能够保持7×24小时运转工作为最佳。

    为产品使用做好长远打算,MCU的兼容扩展性也不容忽视。选购的MCU设备应能支持广域网和局域网应用。同时,还应当兼容H.320和H.323协议。在测试时,一定要对MCU与其他视讯产品(终端、GK、电视墙服务器等)的互通性进行全面测试。为视频会议系统早期建设以及系统日后的扩展做好准备,最大程度的做到节省人力物力及原有的资源。

楼主:
在选购产品时,除去价格因素,用户最在乎的莫过于产品功能了。多数不了解视频会议产品的用户在选购产品时通常会选择功能较丰富的产品,以为可以是自己的投资利用率得到有效提高。但用户需要注意的是,丰富的功能应当以简单易用为前提,操作不应太过于繁琐。首先,中文的操作界面应列入首选,方便用户一幕了然的直接使用。其次,由于大多用户不具备过多的专业技术,参数配置越少越好。再次,考虑到实际应用,产品的大多数操作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勾画,甚至手指点击来完成,自动化程度高。

    由于目前网络环境复杂,从安全方面考虑,MCU自身必须要具有抗病毒、抗攻击的能力。一般建议用户购买嵌入式硬件体系结构的MCU,此类产品可以从设计上尽可能免除病毒和黑客的攻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视频会议系统的正常使用。

    综上所述,都是选用MCU设备的一般标准。如若用户多产哦i你有特殊要求则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购适合自己的MCU设备。

    针对保密要求较高的行业(如:金融企业、政府机关等),用户在选购MCU产品时,鉴权呼叫、会议加密等功能非常重要。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用户应注重各个与会端的互动性,经常会在上课的同时展示相关图表、文稿等,这就需要MCU具有双视频的功能,并最好能够支持T.120的数据会议。

    对于画质要求较高的用户,MPEG2是最佳选择,但其耗费带宽过大,用户应注意自己的带宽必须满足产品能够正常运行条件。就目前而言,XGA是具有最高性价比的显示模式之一。对于那些不确定收听会议的人员数量和位置的用户,在选购产品时则需要MCU支持录播,组播功能,方便将会议内容永久保存或日后查看。

网友A:
了解下常识没坏处

网友B(2013-03-15):
我司这里有些常识可以分享给各位

随着科技飞速发展,人们进入到数字信息化时代。近年来,视频会议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企业、医疗、教育领域信息化的标志。说到视频会议,不得不重点介绍一下多点控制单元(MCU)。
  在一套完整的视频会议系统里,(MCU)为视频会议系统的核心。所有参与会议的终端可与MCU建立一对一的连接,终端负责采集本会场的声音和图像,然后经编码后传输到MCU,由MCU根据当前视频会议的模式确定对音视频信号的处理方式和转发逻辑,最后将处理后的音视频数据再发送到每一个与会者。下面为大家简单介绍下用户在选购时应注意的方方面面。
  产品的稳定性
  在召开视频会议时,不能只注重外表,产品的“内在”极为关键。对于频繁使用视频会议的用户,应当观察MCU产品是否具备良好的稳定性,在选购时,可将MCU尽量保持长时间的开机状态,并反复进行开启、挂断会议,查看设备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一般来讲,产品应具备7×24小时运转工作为最佳。
  产品的兼容性
  通常用户在选择产品时,若视频会议系统与供应商或者客户的系统不是同一个品牌的产品,将造成许多融合方面的麻烦,为长远打算,用户在选购MCU产品时应当选择兼容H.320和H.323协议,并且能够支持广域网和局域网的应用,实现用户资金利用最大化。另外,在选购时,一定要对MCU与其他视讯产品(终端、GK、电视墙服务器等)的互通性进行全面测试,为视频会议系统早期建设以及系统日后的扩展做好充分准备。
  产品的功能性
  在这里需要提醒用户的是,并不是功能越多的产品就是优秀的产品,用户在选择时应当先了解个人需求在进行购买。对于一般用户来讲,选择操作界面简单,一目了然的产品,中文的操作界面应列入首选,方便用户直接使用。再者,选择参数配置少的产品,由于大多用户不具备过多的专业技术,因此一切“从简”。最后,考虑到实际应用,用户在选择产品时,需考察产品是否具备很高自动化程度,最好选择产品大多数操作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勾画,甚至手指点击来完成。
  产品的安全性
  由于目前的网络运行环境复杂,黑客、病毒泛滥成灾,产品的安全性也至关重要。用户在选购时,应考量MCU自身是否具有抗病毒、抗攻击的能力。一般建议用户购买嵌入式硬件体系结构的MCU,此类产品可以从设计上尽可能免除病毒和黑客的攻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视频会议系统的正常使用。

网友C:
这视频会议对MCU选择资料真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兼容性

网友D:
有具体的方案分享吗

网友E:
讲的好笼统啊,参考意义不大

网友F:
虽然只是大概的介绍了一下 但还是挺好的

网友G:
大概看一看

网友H:
文中所列的这些标准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B:
中天华易专业化的视频指挥和会议系统设计,采用高度集成化设计,集视频、音频和数据通讯于一体。其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均经过精心挑选和多项测试,电气性能稳定;配合视频指挥终端,为用户提供了画质清晰、动作流畅的视频通讯,更为用户提供了遍布全球的可视化通讯服务。
支持通过处理多种速率的终端接入的能力,满足同网异速的指挥需求和使用模式,且视频多点控制器必须支持自动调速功能,当网络条件出现问题时,在不结束会议的情况下,自动降低会议带宽,减少视音频的网络丢包,以保障视频会议效果不受到网络抖动的影响。当网络环境恢复以后,系统带宽可以恢复,达到最佳的视频效果。

多画面功能 指挥调度终端具备高清晰多画面能力,多画面具有2、3、4、5、6、8、9、10、13、16等多种显示模式,并且能够实现多画面自动轮巡功能。
分辨率 支持1080P、1080I、720P 、4CIF、640X480、352X288、CIF分辩率。
功能模式 支持“指挥模式”、“会议模式”、“监控模式”三种模式自动切换,三种模式互不干扰,指挥模式可以调用任意监控、会议或移动终端音视频,会议模式则可以召开通用的视频会议。
视频指标 支持ITU-T H.264视频协议。支持双流,支持支持1080P、1080I、720P ,4CIF、640X480、352X288、CIF、QCIF图像格式。
音频指标 支持ITU-T G.711、G.722、G.728音频协议;支持双声道宽频语音(AAC-LD)。
系统架构 采用嵌入式、模块化结构设计
安全性指标 支持国际标准的H.235信令加密和媒体流加密,全方位保护会议安全。
级联 支持3级以上的级联指挥体系,可自动实现级联,便于今后网络的延伸。支持多通道级联,可以实现上级会场跨视频多点控制器观看多个该视频多点控制器下级会场或现场图像的能力
设备容量 在进行应急指挥调度时,单台视频多点控制器支持不少于200路并发视频端口。
系统稳定性 支持IP网口的1+1的热备份,网口业务切换时不影响正在召开的会议。
支持电源1+1备份。
支持同时进行多个不同的应急指挥调度群和视频会议,各个指挥调度群、视频会议之间声音和视频互不影响。

防火墙穿透 系统掉电重启后应自动重新进入指挥体系,无需人工干预。
支持将视频多点控制器放在防火墙内,支持通过NAT或其他方式的跨网段呼叫,支持将视频多点控制器放在局域网内,支持视频多点控制器和终端公私网间的互通。
供电电源 6W/AC220V+-10%/50Hz
外型尺寸 480(L)X 310(W)X 89(H)mm
视频接口 输入16路,输出48路
视频信噪比      >60dB
视频宽带 12MHz(-3dB)
环境温度 -10oC~55oC
环境湿度 <=90%RH(无凝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