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主流DSP系列介绍

楼主(2012-03-07):
TI的DSP系列
-----------------------
DSP的主要供应商
目前市场上的主要DSP生产商包括TI,ADI,Motorola,Lucent和Zilog等,其中TI占有最大市场份额。TI公司的产品包括从低端的低成本低速度DSP到高端大运算量的DSP产品,TI的三大主力DSP产品:
C5000系列:C54X,C54XX,C55X(低功耗)
C2000系列:C20X,F20X,F24X,F24XX(控制器)
C6000系列:C62XX,C67XX,C64X(高性能)
-----------------------
TI的DSP系列介绍
目前,广泛使用的TI的DSP有三个系列:C2000,C5000和C6000,C3X也有使用,而其他型号都基本淘汰。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同一系列中不同型号的DSP一般都具有相同的DSP核,相同或兼容的汇编指令系统;而它们的差别仅在于片内存储器的大小,外设资源(如定时器、串口、并口等)的多少。不同系列的DSP它们的汇编指令系统不兼容,但汇编语言的语法非常相似。除了汇编语言外,TI还为每个系列都提供了优化c编译器,方便用户使用c(使用 ANSI的标准c)语言进行开发,效率可以做到手工汇编的90%甚至更高。下面我们简单介绍这个常用系列:
1.C2000系列:
C2000系列是一个控制器系列,全部为16位定点DSP。该系列中的一些型号具有片内FLASH RAM,如TMS320F24x,TMS320LF240x等。TI所有DSP中,也只有C2000有FLASH。作为控制器,C2000系列除了有一个 DSP核以外,还有大量的外设资源,如A/D、定时器、各种串口(同步或异步)、WATCHDOG、CAN总线、PWM发生器、数字IO脚等等。特别是 C2000的异步串口可以与PC的UART相连,也是TI所有DSP中唯一具有异步串口的系列。

楼主:
2.C5000系列:
C5000系列是一个定点低功耗系列,特别适用于手持通讯产品,如手机、PDA、GPS等。目前的处理速度一般在80MIPS一400MIPS。 C5000系列主要分为C54xx和C55XX两个系列。两个系列在执行代码级是兼容的,但他们的汇编指令系统却不同。目前TMS320VC5402的零售价在¥60 — ¥80元,性价比极高。C5000包含的主要外设有McBPS同步串口,HPI并行接口,定时器,DMA等。其中C55XX提供EMIF外部存储器扩展接口,允许用户直接使用SDRAM、SBSRAM、SRAM、EPROM等各种存储器。而C54XX没有提供EMIF,所以只能直接使用静态存储器SRAM和EPROM。另外,C5000系列一般都使用双电源供电,其I/0电压和核电压一般不同,而且不同型号也有差别。不过,TI提供了全系列的DC—DC变换器可以解决DSP的电源问题。    C5000系列一般都提供PGE封装,便于PCB板的制作。

楼主:
3.C3X系列:
C3X系列虽然不是目前TI的主流产品,但作为一个32位的低价位浮点DsP,仍然被广泛使用。其中,TMS320VC33的价格大约在¥200元左右,其最高处理速度为150MFLOPs。C3X系列的结构比较简单,外设也比较少,主要有同步串口,DMA通道,定时器,能用于数字I/O的引脚也只有2 条。下面是VC33的简单情况:
* 高品质的浮点DSP,13ns和17ns指令周期
* 34Kx32Bit片内RAM
* X5 PLL时钟产生器
* 低功耗,<200mv@150MFLOPS
* 16/32bits整数和32/40bits浮点数运算
* 32位指令字,24bits地址线
* 具有BOOTLOADER。一个串口,两个32位的定时器和DMA
* 八个扩展精度寄存器,R0,R1,。。R7
* 双电压共电,1.8V核电压和3.3V的I/O电压
* 支持JTAG调试标准。四个简单、高效的预译码信号

4.C6000系列:
C6000系列是一个32位的高性能的DSP芯片,目前处理速度从800MIPS一2400MIPS,而且还在不断提高。其中,C62XX为定点系列,C67XX和C64XX为浮点系列。同C55XX一样,C6000也提供EMIF扩展存储器接口,方便用户使用各种外部扩展存储器,如SBSRAM、 SDRAM、SRAM、EPROM。C6000提供的主要外设有McBPS同步串口,HPI并行接口,定时器,DMA等。另外,在C6000的一些型号中还提供了PCI接口。C6000几乎都只提供BGA球形封装,在PCB板制作时需要多层板,增加了开发和调试的难度。另外,C6000系列的功耗较大,需要仔细考虑DSP与系统其他部分的电力分配,选择适当的DC—DC转换器。

网友A:
过来了解下  谢谢分享 很全

网友A:
希望楼主多分享哦

网友B:
真的好全

网友C:
介绍得挺全面的,多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