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流求助

楼主(2012-03-07):
从控制输入端输入ov或者3.3V ,那个三极管为NPN型的画错了,当输入3.3V,的时候,在从D3的输入端输入-15V ,输出为-14.7V ,把D3的输入电压变为+15V的时候,输出为13.6V ,如果再把输入变为-15V的时候,输出还是13.6V,如果断电再上电就是-14.7V。请大家指点下,帮忙分析下这个,谢谢。

网友A:
你想要什么的功能啊,是比较器的话,直接用LM311啊。
看看迟滞比较器,还有你的运放的输入电压是多少啊+/-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