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与数字地的讨论?

楼主(2012-03-07):
模拟地和数字地一定要分开吗,各位高手们讨论下呗,呵呵

楼主:
书上说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可是再有很多的实际工程中,却没有将二者分开。

网友A:
我对此也比较模糊 希望 有能人解答下

网友B:
adc的时候要分开接吧,但要在同一点接地。分不分开是不是要看情况和应用呢?

网友C:
有时候一个电路中既有数字电路又有模拟电路,这个时候画PCB的时候要注意区分这两个地,必要的时候要分离开来画PCB地线,但最终需要用0欧姆电阻连接起来,主要原因是让电路避免不必要的信号干扰这是非常important!!!可以这么说电路中的一切干扰均由于地线干扰

楼主:
可是我听有经验的工程师说,有时候分不好还会增加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