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10晶振问题

楼主(2012-03-07):
MSP430F5310外接3.6864M晶振,用示波器测外接晶振的波形,是一堆很乱的波形,没3.6864M,但测得P1.0脚分频后输出的460.8KHZ的波形是正确的,郁闷,求解,

网友A:
示波器接的是XIN,还是XOUT?

网友B:
不会吧???你的晶振的寄存器设对了吗

网友C:
“用示波器测外接晶振的波形,是一堆很乱的波形,没3.6864M,”这个是怎么测的?

楼主:
鳄鱼夹接3.3V的负,探针接在Xin,Xout都没有3.6864M的波形,

楼主:
要是寄存器没设好,也不会有分频输出吧?

楼主:
好了,问题解决

网友A:
看起来晶振就没起振啊,测出的是内部DCO的频率吧

网友D:
测的方式有问题,建议使用I/O输出MCLK进行判定

网友E:
楼主的测试方法不对,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通过430 IO 管脚输出主振荡器的时钟。需要测系统时钟的频率需要在这里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