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PHY芯片发热烫手怎么办啊

楼主(2012-03-07):
不是一般的烫手,而是烧手,你们都怎么解决的,芯片一时虽然烧不坏,但是担心寿命啊,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A:
看电流在什么范围。
烫手只是手的感觉而已。
功率元件就是个发热的东西,不热就是坏了。

楼主:
看电流在什么范围。
烫手只是手的感觉而已。
功率元件就是个发热的东西,不热就是坏了。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般的烫手,我刚开始不知道,摸上去了,烫得我赶紧缩回去了。

楼主:
看电流在什么范围。
烫手只是手的感觉而已。
功率元件就是个发热的东西,不热就是坏了。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这个散热片也不知道该怎么加啊,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B:
正常环境温度下,以太网PHY芯片发热是正常的,烫手是不应该的。个人看法,应该查查是什么地方有问题,而不应该靠散热片来解决

网友C:
是啥芯片? 每颗芯片都有差异, 现在百兆应该不会有热的问题,千兆现在基本上的芯片也都不会太热。

网友D:
加大散热片要不用风扇散热!将电源电压一降试试!:loveliness:

网友E:
是不是DM9XXX芯片啊

楼主:
是啥芯片? 每颗芯片都有差异, 现在百兆应该不会有热的问题,千兆现在基本上的芯片也都不会太热。
引用 网友C:

DP83848

网友B:
DP83848
引用 楼主:

DP83848用过,记得也就是微温的状态(25度环境温度)

网友F:
应该是什么地方的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
DP83848用过,记得也就是微温的状态(25度环境温度)
引用 网友B:

我的明显高于这个温度

楼主:
是不是DM9XXX芯片啊
引用 网友E:

DP83848

楼主:
比人体温度要高的多,具体多少没有量过。

网友G:
到烫手的地步了,应该不仅仅是散热片的问题了

网友H:
我的也是一样,热···

网友I:
不会吧,,设置问题??那短路了???

网友J:
电路贴上来,我看一下,绝对不应该热

网友K:
我开发板 的问题 清购买开发板的网友 把R26 27 28的电阻 换大点的  不过现在的就是比较热 但是学习使用没问题  清知悉 下一批 会更改

网友L(2012-05-07):
请问后来情况如何啊?

网友M:
使用一下风扇降温,或者使用制冷片来散热,这样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楼主:
请问后来情况如何啊?
引用 网友L:

暂时还未处理,应该是电阻太小了。

官方板子用的是2.2K的,而我实际板子用的是33R的。应该是这里在发热。

网友A:
是2.2K的,而我实际板子用的是33R的

这两个值是同一级别的吗? 下次换个0欧的试试?

网友E:
83848怎么会这样子,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N(2012-09-24):
DP83848测试过,大概是40+摄氏度。现在用KSZ8863RLLI发现发热很严重,不知哪位师兄使用过。(楼主不好意思啊,顺便问问,哈哈)

网友O:
热得发烫,功率大了,找找哪个地方比较好电流,另外仔细读datasheet,肯定有讲

网友P:
模拟芯片都会发烫,但如果温度过高要检查应用电路,同时测一下电流是否在范围之内,如过在正常范围之内,可以加散热片的方式

网友Q:
以太网芯片不是功率芯片,不应该太热的,仔细检查,肯定是电路有问题,最大的可能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