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多态问题

楼主(2012-03-07):
//基类
class Base {
public:
virtual void f() { cout << "Base::f" << endl; }
};
//子类
class Case : public Base
{
public:
void f() { cout << "Case::f1" << endl; }
};
int main()
{
  Base *B = new Case;
  B->f();
}
主函数里的第一句是用子类去实例化一个基类对象,他为什么就掉用了 Case::f1,而不是Base::f1呢??
就算是找虚拟表 这个类型毕竟是Base类型的 他的f()函数也是虚的 为什么查找虚拟表的时候没找到自己的 而找到了子类的呢??

网友A:
因为不同对象vptr所指的vtable不同。Case对象的vptr自然就指向Case类的vtable

网友B:
程序员不需要了解虚函数表即多态的实现原理,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用就可以了

网友C:
多态是C++比较难理解的问题

网友D:
程序员不需要了解虚函数表即多态的实现原理,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用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非也

网友E:
程序员不需要了解虚函数表即多态的实现原理,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用就可以了

这种态度,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c++高手, 甚至很难成为技术高手。

只要有一个 virtual 函数,class 以及派生类的数据头部(一般是第一个位置)就都包含有一指针,该指针指向一个虚函数表,每一个类都有自己的虚函数表,该表中存放各个虚函数的地址,即函数指针。B->f() 调用时, 从 B 的头部取出指针,找到虚函数执行,即:
typedef void (*FunctionPtr)()

FunctionPtr* vtable = (FunctionPtr*) B;  //虚函数表
(*vtable[0])();   // call f();

网友F:
一个好的程序员还是需要了解多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