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动态导出问题

楼主(2012-03-07):
#pragma once
#ifndef DLL_H
#define DLL_H
#ifndef DLLEXPORT
#define DLLEXPORT __declspec(dllexport)
#endif
#ifndef DLLIMPORT
#define DLLIMPORT __declspec(dllimport)
#endif
#ifndef EXTERNC
#define EXTERNC extern "C"
#endif
#ifndef EXTERNCC
#define EXTERNCC extern "C++"
#endif
#include <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为什么我在c++中调用,会无法定位呢?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般来说,不要在导出函数里使用对象,用原生指针

网友B:
你把问题弄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