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析构问题

楼主(2012-03-07):
我有一个成员指针变量m_pISMeasurementCfg,它作为了函数参数传递给了另一个类C_ISManager的方法AddChildModel(m_pISMeasurementCfg),于是在关闭程序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本身另一个类C_ISManager在关闭程序的时候会调用对应它里面clear的方法,会析构掉之前AddChildModel进来的指针,然后最开始的那个m_pISMeasurementCfg成员指针变量也会在关闭程序的时候自动析构,所以最后等于是两次析构了,就报错了。
我该如何规避这个错误,有没有好的方案。比如可不可以拷贝一份m_pISMeasurementCfg然后传递给AddChildModel,这样就不会析构两次同样的东西。

网友A:
对内存释放一般是约定好的,例如我申请我释放,或者我申请你释放我不释放。除非调用完 AddChildModel后可以确定不再使用该资源,否则 AddChildModel中不应该释放资源

网友B:
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案要看你整个程序的功能了,比如为什么在程序关闭的时候需要调用clear方法,而且clear方法要释放掉这个指针。这是设计的问题,而不是语言实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