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选型求助

楼主(2012-03-07):
要选型一款单片机,8个IO口左右,电压2.5V~3.3V,厚度不超过1毫米,面积当然是越小越好,最好不要超过6*6毫米。
要求带硬件SPI接口。要用到SPI从机,三线九位。第一位是标志位,如果此位为0,则表示接下来的8bit数据是寄存器地址;反之,则表示是参数。主机(外来的)的SPI时钟一个周期在2uS左右,高低跳变均维持在1uS左右。
问了两家,都只有标准的8位SPI接口。

网友A:
目前没有见过支持9bit的硬件SPI,楼主与其找这么专用的东西,不如用中断来模拟个软口。带2个中断就可以做了。

楼主:
中断会不会太慢呢?还要干别的事情呢。

带两个中断的是不是指时钟下降沿一个中断上升沿一个中断?

网友A:
一个时钟,一个片选,因为是从机,所以片选需要中断,用端口变化中断都可以了。你说慢,就得搞清楚到底要多快,本来青菜萝卜可以解决的问题,你非要去抓龙虾,不是给自己找事?

网友A:
话说回来,你主机那边9bit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主机那边不是我做的,人家就是这样做的,我也没办法。

不过现在有不少芯片都有9bit的SPI接口吧.最高位是标志位,先出去,然后才是8bit寄存器地址或参数.

网友A:
反正我干了7年,阅机无数,是第一次看到。估计主机那边也是软件做的。越奇怪的东西,用的人越少,8引脚的单片机本来就是简单机型,更难得有这种奇怪设计,就算找到了,后面价格供货也不会让你舒心的,你还是先研究下软件速度够不够好了。

楼主:
多谢!听君一席话,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