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开发环境

楼主(2012-03-07):
以前做过stm32的一款的单片机,MSP的还没用过,请教该怎么下手啊,搭建开发环境需要些什么设备,开发板?仿真器?主要就是想调试方便,先谢谢大家咯……
这里先为大家贡献个MSP430X14X和MSP430X13X的中文说明书,希望有帮助。

网友A:
就从官网上下载iar for msp430就可以了;
开发板和仿真器最好有一个。

网友B:
使用IAR Enbedded Workbench for MSP430
网上很多
另外ICC430也可以,不过一般书上都介绍IAR,所以建议使用IAR,调试挺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那开发板有什么推荐呢?仿真器是可以软件在线调试那种吗?有什么推荐?

网友C:
iar for 430不错,我电脑装的也是这个

网友D:
IAR,CCS都可以,前者是大家熟知的编译软件,后者是TI主推的TI自己的编译软件,两款都能够在TI的主页下载得到。仿真器可以使用FET430UIF。也可以使用lanuchpad开发板进行前期的学习

网友E:
CCS有个好处,现在CCS v5版本集成了很多示例和工具。

不过最新推出的GRACE也可以放在IAR上使用了

网友F(2013-12-04):
Grace的确可以和IAR一起用,千真成确。

网友F:
grace有独立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