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GB565格式的数据转换为YUV422的算法求教

楼主(2012-03-07):
如题,我现在想将图片显示在显示器上,需要将图片通过软件得到的RGB565格式的数据转换为YUV422的数据,至于这个算法,知道的朋友请讲解一下,谢谢了先,在线等。

网友A(2012-05-25):
RGB565  是16bit =  R 5bit  G 6 bit B 5bit
本质上就是RGB888  的另外一种版本,
RGB888转为YUV422就很容易了,网上有现成的版本找一下就行了

网友B(2014-07-15):
请问你这程序做出来了吗?可以发我一份吗?59832618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