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MD

楼主(2012-03-07):
ST, ni, AD, DSP, MARK
帮忙看下这段:
.const:   load =  FLASHB PAGE 0, run = RAML0L1 PAGE 1
{
     /* Get Run Address */
     __const_run = .;
     /* Mark Load Address*/
     *(.c_mark)
     /* Allocate .const */
     *(.const)
     /* Compute Length */
     __const_length = .-__const_run;
} 没看明白。
运行后如下: F:\dsp\SciC\DSPexample\FLASH.cmd, line 79: warning:
               (.c_mark) not found
>> F:\dsp\SciC\DSPexample\FLASH.cmd, line 81: warning:
               (.const) not found
>> F:\dsp\SciC\DSPexample\FLASH.cmd, line 91: warning:
               (.ec_mark) not found
>> warning: load address of uninitialized section .const ignored
Build Complete,
  0 Errors, 4 Warnings, 0 Remarks.

楼主:
帮忙看看下我感觉是FLASH。cmd出了点问题。新手求教

网友A(2013-08-31):
这个其实不是错误,只是那些段你没有用到而已,相当于存储空间多了,所以如果烧写FLASH的话不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