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使用PIC18F类的单片机使用什么C编译器好呢?

楼主(2012-03-07):
请问大家使用PIC18F类的单片机使用什么C编译器好呢?还是PICC,能下到D版?

网友A:
可以!!~~电驴上找一下

网友B:
都差不多。
PICC可以用和谐软件和谐。
MCC18可以先安装一个中间和谐版,再升级至最新版。

方法总是有的,要善用google

网友C:
我使用的是MCC18,用了快两年,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

网友D:
先学会PICC-C18或者MCC18的其中一中。
学精了用什么都差不多。

网友:
PICC和MCC都可以

网友E(2013-02-09):
PIC单片机全系列专业编译器picc-mcc。QQ86658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