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选型请教??谢谢!!

楼主(2012-03-07):
新项目需要测量环境温度(室温)范围为-20度 到 +50度 ,该温度需在LCD屏上显示,并且有一路输出需根据该温度来控制。测量温度误差允许正负0.5度。
该项目控制线路板需用灌封胶封住,担心影响测量精度,温度传感器最好是类似直插三极管9015封装。
DS18B20供应商报价有些贵,请教各位帮忙推荐性价比高的温度传感器??不胜感激!

网友A:
热敏电阻+AD芯片...
或LM35+AD芯片...

网友B:
NTC即可,选择中心值精度1%的即可。

网友C:
最近刚用了个ntc

网友D:
价格敏感, 就用 NTC 吧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
能否推荐一款性能稳定,精度1%的NTC?
用分辨率10位的单片机内部AD采样是否有问题?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E:
用NTC的吧!

网友F:
NTC吧,3毛以下,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