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保护电路分析讨论

楼主(2012-03-07):
各位大侠,
   今日在网上看到一个继电器保护电路,见附件。
   图中RC对继电器起缓冲作用。当继电器闭合时,RC不起作用,在继电器开启的过程中,RC将有电流流过,从而起到缓冲作用。
   和这个图一起的说明如下:断开电路时,继电器由于自感而产生感应电动势,经RC放电,使线圈中电流衰减变慢,从而延长继电器的衔铁释放时间。
    这个保护作用个人这么理解:存于继电器电感内的能量是一定的,而能量可用E=I*I*RL*T表示。加入RC使回路的RL变小,从而T增长,起到保护继电器触电的作用。
   欢迎拍砖!

网友A:
这个是交流继电器吧

网友B:
开关断开后,继电器与电阻电容形成阻尼振荡。是个逐渐衰弱的过程。

网友B:
磁复位的一种方式。开关电源里也有这种方法进行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