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一些有关单片机和enc28j60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2-03-07):
利用enc28j60来实现信号的接受和传送 ,由于对于无线网络这一块不是很了解,所以求高手解惑。

工作原理如下:小车上的摄像头将拍摄的视频信号通过无线网络传送给控制终端,控制信号通过无线网络传送给小车,进而控制单片机,

网友A:
没看到想问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无线网这一块的,要怎么实现,数据的传送

网友B:
先看你的无线信道是数字的还是模拟的,数字的需要先将视频信号量化,然后根据信道的带宽决定是否需要压缩,然后生成必要的协议后进行数据传输,到接收侧再转回视频信号或根据要求做它用。模拟信道则要求能和视频信号匹配,能匹配的话,可以直接传输,但相对数字信道容易受扰且不能加密,如果同时还要传控制信号则还需加适当的调制解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enc28j60模块来连接单片机和无线路由器,就是说,我把无线路由器放在小车上的,来实现数据的传送和接收。

网友C:
Enc28j60这个模块好用吗?和8019比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