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比较器MAX9141

楼主(2012-03-0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性能的比较器,能在参数性能上完全PK MAX9141的,也只有TI/ADI/Linear等才有,价格确实不菲!
如果不需要latch功能的话,楼主可以变通下,找个高速运放来做比较器用,比如SGM8051、opa354,250MHz的带宽,SR都在100V/uS,当然也可以找500MHz带宽,比如SGM8061\OPA846,SR都在400V/us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