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3001EEUP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2-03-07):
我的MAX3001连接说明如下:3.3V接的VL和EN,5V接的VCC,IOB4接的ATmega128的TXD,IOA4接的无线模块RXD,IOA2接的无线模块TXD,IOB2接的ATmega128的RXD。问题是从ATmega128到无线模块发送数据可以,可是从无线模块到ATmega128发送数据不通,怀疑无线模块的驱动电流不够,我在无线模块端的TXD外接3.3V电压和250Ω的上拉电阻了,这样驱动电流应该足够了,可还是不通,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不是电平不匹配的原因,应该是无线模块工作不正常,可以借助232电平转换电路和PC的串口调试助手来监看无线模块的工作是否正常,确认无线模块工作正常后再检查你的电路,包括焊接,然后就是软件的问题了。

楼主:
我是想把数据从笔记本到无线模块,到ATmega128,再通过无线模块到笔记本回传,3.3V-5V-3.3V。让ATmega128一直发送数据,通过无线模块,笔记本能接收到,但是笔记本通过无线模块发给ATmega128数据,ATmega128收不到,我用示波器看了,3.3V输入max3001有数据,max3001输出没有数据。
无线模块正常,我把无线模块的RXD和TXD连接,用笔记本连接测试,无线模块可以自己给自己发送数据。ATmega128软件也正常,我板子上有3232,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给ATmega128发送数据也可以正常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