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转换IAR EWARM 5.xx 到 6.xx ?

楼主(2012-03-07):
最近换了新电脑,按装了IAR EWARM6.30
发现在5.5开发的软件都不能顺利翻译,包括ST的固件范例也都不能翻译了。
请问是否有人有类似的问题,可否一起讨论解决的方法。
有没有高手已经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啊!请帮帮忙啦!

楼主:

最近换了新电脑,按装了IAR EWARM6.30
发现在5.5开发的软件都不能顺利翻译,包括ST的固件范例也都不能翻译了。
请问是否有人有类似的问题,可否一起讨论解决的方法。
有没有高手已经知道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啊!请帮帮忙啦!

网友A:
1)去ARM官方网站下载CMSIS 2.1或更高版本
2)用CMSIS2.1里面的3个.h文件覆盖掉core_cm3.h即可,具体哪3个文件我记不清了,你可以先用2.x版本的core_cm3.h覆盖掉ST固件库的同名文件,然后编译,IAR会提示你缺少其他的两个h文件的名字。

网友A:
找到了,就是这三个.h文件,覆盖掉固件库里面的即可。这个故障是因为IAR从EWARM6.2开始引入CMSIS2.x版本,而ST的固件库依然停留在CMSIS1.x导致的不兼容。

网友A:
这是ST官方的解决方案,本质上与我的没有不同。但如果你写不同编译器兼容工程的话,例如IAR和MDK都可以使用的工程,官方的解决方案会导致IAR工程使用CMSIS2.x,而MDK工程使用CMSIS1.x,可能会引发不可预知的问题。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 ... NOTE/DM00039768.pdf

楼主:
非常的感谢富贵兄的热心协助,我已经按照两种方法都尝试过了,很顺利的翻译。
感谢你。

网友(2012-07-30):
   可以把IAR EWARM6.30给我一份吗
      邮箱:642142533@qq.com

网友:
已经搞定

网友B(2012-11-02):
正在为怎么使用6.X而心烦。
:)
感谢富贵兄。

网友B:
富贵兄,IAR 6.4也能按此方法来兼容STM Library 3.50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