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扩展芯片

楼主(2012-03-07):
(无正文)

网友A:
直接扩展的也就是楼主知道的那些,再有就是用原生串口片甚至MCU来扩展,用MCU扩展其实并不贵,应该是最便宜的方案。

网友B:
也可以拿个低端的FPGA来扩一下

网友A:
用FPGA扩展是可以,但只用来扩展串口就贵了。

楼主:
一块SP2539就要四十多元,整个成本就上去了~考虑改方案~

网友C:
用几个便宜的51什么的

网友D:
TI新出的M4系列,8个高速串口,3个带DMA的SPI,比用串口芯片强大灵活得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