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89s52单片机 去掉电容时还可以运行

楼主(2012-03-07):
at89s52单片机在下载数据时候把晶振旁的电容去掉 它还可以下载数据。后来把它断电在接受仍然可以下载 这是为什么 请教大家一下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B:
直接告诉楼主是正常的,如果要深究,就去研究晶体的振荡模式,串联谐振、并联谐振、频率牵引,三言两语讲不清楚。

网友C:
下载代码和那两个电容没有关系。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人家就是要问为什么没有关系,不影响下载。

网友E:
s52用的spi方式,如果设计就用这个外部时钟,不经过内部时钟同步采样,那就能下载........

网友F:
有的人被砍了腿挂了,而有的人被砍了腿还活着,为什么呢?

网友G:
只是电源噪声会大些, 运行中少稳定罢了

网友H:
补充一个,有时候面板板上搭建电路,由于面板上存在分布电容,所以也有同样现象,单片机晶振不加电容一样可以运行,但是稳定性就很难说了。

网友I:
因为器件引脚存在分布电容。

网友J:
书上说了是为了增加起振能力

网友K:
哈哈 那两电容好像是帮助起振用的 不是必须的

网友L:
嗯,电容就是对晶体振荡微调的,你可以把两个都去掉也可以下载,这个不影响的,加电容是为了降噪增加稳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