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着合计一下,是用继电器合算还是用MOS合算?

楼主(2012-03-08):
用到一个电动螺杆,电机标称DC24V3A,驱动的话用继电器合算还是用MOS好?由于动作不是很频繁,运行时间很短,所以用继电器还是用MOS都行,大家帮着合计一下哪个合算?
考虑到需要换向,继电器需要用两个,MOS需要用4个外加驱动电路,
一般的印象中用继电器会便宜些,不过实现算一下,
MOS管用50V30A左右的,1个差不多5块RMB,4个20块就差不多,
对大功率的继电器不太熟悉,据说继电器不好的话存在容易粘触点的问题,选个好点的,触点容量24V10A的据说要1个就要差不多20块。
难道现在世道变了,电子开关反而比机械开关还是要便宜了?!

网友A:
用MOS管更便宜可靠。

网友B:
电子开关本来就比机械开关便宜

网友C:
我觉得你用继电器合适另外,对你询价 感到有点 离谱我以前常用的2款继电器,
2-3. 15A125VAC,10A 250VAC/24VDC
16A 120VC,10A 30VDC(TUV )
2-4. 250VAC/30VDC
价格3块多点 松乐.pdf (99.74 KB)

楼主:
感谢4楼提供的资料,松乐的这款用过,但同事说10A的触点带3A的电机有点危险,容易拉弧,
实际用的时候倒没发现有坏的,呵呵,因为继电器只用来换向,具体开停电机另外有一个开关。
汇港的这个只有一组常开触点,不方便实现电机换向

以前在别的地方用过MY2NJ的继电器,带底座差不多20左右,这个在工控上应该是最常用的型号了
3、5块钱也能买到MY系列,但是质量会差很多。MY系列是5A的触点,触点容量再大一点的应该还会再贵一点吧

网友D:
继电器换向 MOS管开关

网友D:
一个继电器 一个MOS 就搞定了

网友E:
HF105F-1,30A/250VAC,也就4块多钱。

松乐就免了,质量不是一般差。

网友F:
通常一定用继电器。

煤矿一定用MOS管。

总之看其用途。

楼主:
有些时候用MOS还是用继电器都可以,无所谓,那当然想选择便宜一点方案
问题是以前总觉着继电器便宜,而MOS或者说电子开关相对要贵一点
现在好像不是这么回事了?!

网友:
看你用什么驱动了,但是显然继电器电路能简单点,不过要是我就用MOS,因为我还不太会玩MOS,顺便刚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G:
从楼主的帖子看出楼主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啊!其实个中优劣自己都知道了,就是拿不定主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