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这个多功能测量工具产品

楼主(2012-03-08):
高手多拍拍转,想听听最真实的意见。要是有必要就开模把他做成一个好点的小工具,没必要就当自己玩玩用。

性能参数:

               1、 实测 直流电压测量范围:0-100V。(软件限制到100V,最大可达到300V还没测试)
2、方波脉冲输出:输出频率0-9999Hz,占空比1-99%可调。
3、正弦波发生器:输出频率1.8K-26KHz
4、三角波发生器(正反):输出频率60Hz-15KHz
5、电容容量测量范围:大于1uF。上限设定6000uF
6、电阻阻值测量1~1M欧姆(内阻会有一定影响)
7、方波频率计数器,范围小于1M
8PWM信号输出:1~99%占空比可调输出。
9、视频信号输出:单色,灰度条。Video输出。
10、二极管正向压降测量:压降小于2V
11、低频示波器:范围和精度(待定)。
12、门电路在线测量:与门、非门、缓冲器等。
13DS18B20温度在线或非在线测量。
14I2C存储器在线读写,可设定0-255范围内的地址,读取长度0-255

15、红外遥控解码,自动识别格式NEC或者TOSHIBA

网友A:
不错,
做出来,订一个

网友B:
看来很实用啊

网友C:
不错。很方便,不知道造价怎么样。质量?

楼主:
回7楼,
稳定性还可以,去年底样品出来,我一直在使用。
价格要是批量生产一般都可以接受,样品成本要贵些。

网友D:
不错,就看性价比

网友E:
好样的,真能搞:victory:

网友F:
很强大,做出来一定很不错!

网友G:
用的啥芯片?:D

网友H:
LZ做出来。。买一个

楼主:
对该工具感兴趣的朋友请加群聊:189600604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结贴散分。

网友I:
不错,顶一下
以下这个怎么做的??
9、视频信号输出:单色,灰度条。Video输出。

网友J:
霸气外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