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两句话啥意思啊?

楼主(2012-03-08):
看不太明白、

网友A:
简单理解一下:
1)输入电容,供电滤波电容距离芯片超过2“,需要加100nf 电容。
2)输出电容,输出稳定,就需要加。具体值看电性能。注意电容工作的温度范围, ESR参数非常关键。放置位置尽量靠近芯片输出和地脚。电容可以增加。

网友B:
楼上                 只是翻译了表面意思
具体如何做来?

网友A:
简单的输入输出分别加电容就好。输入0.1u, 输出10uf

网友C:
哦,长点知识了,多谢2楼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