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运放电路什么意思,看不懂啊,

楼主:
真怀疑是不是搞错了?
输入信号是超低频,10Hz以下

楼主(2012-03-08):
感觉原意就是一个跟随吧,而且前面已经有了两级放大了,这是最后一级。

网友A:
二阶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340Hz

网友B:
压控(单位增益)二阶有源低通滤波+直流隔离。

网友C:
二阶低通?

网友D:
4楼分析很到位。建议楼主把滤波器结构仔细看一边

楼主:
多谢多谢,补课去。。

网友E:
用仿真软件测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