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静态采集图像正常,但是却无法进行动态视频采集

楼主(2012-03-08):
DSP:DM642
视频解码芯片:SAA7113
视频编码芯片:SAA7121
      做静态采集图像实验(DM642_D1)时,能够采集到图像,在CCS3.3里的view->graph->image里能显示出来。
      但是做视频采集显示的实验(DM642_LOOP1)时,却采集不到图像了,程序在while(capNewFrame == 0){}语句处停下来,似乎无法进入视频中断,因为在视频采集中断时会把capNewFrame赋值为1。程序才能执行下去。
interrupt void VPCapChaAIsr(void)
{
      ......
      if(vpis & _VP_VPIS_CCMPA_MASK) /* capture complete */
      {
     /* Clear frame complete bit in VCX_CTL to continue capture in non-continuous mode*/
     VP_FSETH(vpCaptureHandle, VCASTAT, FRMC,VP_VCASTAT_FRMC_CLEAR);
     /* Clear CCMPA to enable next frame complete interrupts*/
     VP_FSETH(vpCaptureHandle, VPIS, CCMPA,VP_VPIS_CCMPA_CLEAR);
     capChaAFrameCount++; /* increment captured frame count */
     capNewFrame = 1;
     }
   ......
}
主函数代码:
void main()
{
        Uint16        i;
        Uint8 addrI2C;

/*-------------------------------------------------------*/
/* perform all initializations                           */
/*-------------------------------------------------------*/
        DM642_init();
//        CHIP_config(&DM642percfg);
/*----------------------------------------------------------*/
        /*中断向量表的初始化*/
        //Point to the IRQ vector table
    IRQ_setVecs(vectors);
    IRQ_nmiEnable();
    IRQ_globalEnable();
    IRQ_map(IRQ_EVT_VINT0, 11);
    IRQ_map(IRQ_EVT_VINT1, 12);
    IRQ_reset(IRQ_EVT_VINT0);
    IRQ_reset(IRQ_EVT_VINT1);
    /*打开一个数据拷贝的数据通路*/
    DAT_open(DAT_CHAANY, DAT_PRI_LOW, DAT_OPEN_2D);

        portNumber = 1;
        vpHchannel1 = bt656_8bit_ncfd(portNumber);

/*----------------------------------------------------------*/
        /*进行IIC的初始化*/
        hdm642i2c = I2C_open(I2C_PORT0,I2C_OPEN_RESET);
        I2C_config(hdm642i2c,&DM642IIC_Config);
/*----------------------------------------------------------*/
        GPIO_RSET(GPGC,0x0);/*将GPIO0不做为GPINT使用*/
        GPIO_RSET(GPDIR,0x1);/*将GPIO0做为输出*/
        GPIO_RSET(GPVAL,0x1);/*GPIO0输出为高,选择IIC1总线,配置*/

        NTSCorPAL = 0;
        addrI2C = 0x88 >>1;
        for(i =0; i<43; i++)
        {
                if(NTSCorPAL == 1)
                {
                        _IIC_write(hdm642i2c,
                                           addrI2C,
                                           (sa7121hNTSC.regsubaddr),
                                           (sa7121hNTSC.regvule));
                }
                else
                {
                        _IIC_write(hdm642i2c,
                                           addrI2C,
                                           (sa7121hPAL.regsubaddr),
                                           (sa7121hPAL.regvule));
                }
        }

        GPIO_RSET(GPVAL,0x0);

// SAA7113 初始化
        addrI2C = 0x4A >>1;
        for(i = 0;i<28 ;i++)
        {
                                _IIC_write(hdm642i2c,
                                           addrI2C,
                                           (sa7113hPAL.regsubaddr),
                                           (sa7113hPAL.regvule));

        }

        portNumber = 0;
        vpHchannel0 = bt656_8bit_ncfc(portNumber);
        bt656_capture_start(vpHchannel0);
        /*等待第一帧数据采集完成*/
        while(capNewFrame == 0){}
        /*将数据存入显示缓冲区,并清采集完成的标志*/
        capNewFrame =0;
        for(i=0;i<numLines;i++)
        {
                /*传送Y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Ybuffer + i * numPixels),
                     (void *)(disYbuffer + i * numPixels),
                     numPixels);
            /*传送Cb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void *)(dis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numPixels>>1);
                /*传送Cr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void *)(dis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numPixels>>1);
         }
        /*启动显示模块*/
        bt656_display_start(vpHchannel1);
        /*建立显示的实时循环*/
        for(;;)
        {
                /*当采集区的数据已经采集好,而显示缓冲区的数据已空*/
                if((capNewFrame == 1)&&(disNewFrame == 1))
                {
                        /*将数据装入显示缓冲区,并清采集完成的标志*/
                        capNewFrame =0;
                        disNewFrame =0;
                        for(i=0;i<numLines;i++)
                        {
                                /*传送Y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Ybuffer + i * numPixels),
                                     (void *)(disYbuffer + i * numPixels),
                                     numPixels);
                            /*传送Cb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void *)(disCbbuffer + i * (numPixels >> 1)),
                                     numPixels>>1);
                                /*传送Cr缓冲区*/
                            DAT_copy((void *)(cap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void *)(disCrbuffer + i * (numPixels >> 1)),
                                     numPixels>>1);
                         }
                }

        }
}

网友A:
检查初始化设置,看是否满足终端条件

网友B:
网上买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