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内部电路,无法理解,求T叔帮忙

楼主(2012-03-08):
这个是TI一款485芯片的内部电路图,在图中有关三极管和MOS管的控制信号均为标示出于芯片使能管脚的关系,加上本人硬件还没有入门,无法理解,请T叔帮忙看下,在485芯片接收使能和发送使能时,内部三极管和MOS管的控制信号是咋样的?

网友A:
你的学习方法不妥
对于应用设计,你只需了解485通讯协议,以及如正确接线使用就够了,不必研究模块内部原理
若是想设计模块,则应该先把基楚打好了,看得懂人家的设计意图了,再用自已的知慧去创新.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485&from=index&format=

看这个资料,容易理解

楼主:
回T叔,我现在的问题是在集抄系统中,485总线上接的电表很多,每个表都会有上下拉电阻,然后芯片厂家给的资料上有关这一块有这么一个结论,上下拉电阻太大,容易导致AB之间的电压太小,使信号无法识别,上下拉电阻太小,则会导致要求的驱动电流太大,导致芯片无法输出,从字面上可以大概可以,但是我更想通过实际的电路情况,来更好的理解这个结论,顺便上传点资料,供大家参考

网友B:
偏置电阻要根据节点数的阻抗合成来计算选择合理的参数,楼主的研究方向不对,反而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确实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现在问个最简洁明了的问题,485芯片输出高电平,是OD门或者OC门输出,必须要上拉吗?

网友A:
OD门跟OC门是一回事,只是MOS管与双极型管区别,都没有上拉电阻,必需外置上拉才能工作.

我们先来说说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结构如图1所示,右边的那个三极管集电极什么都不接,所以叫做集电极开路(左边的三极管为反相之用,使输入为"0"时,输出也为"0")。对于图1,当左端的输入为“0”时,前面的三极管截止(即集电极C跟发射极E之间相当于断开),所以5V电源通过1K电阻加到右边的三极管上,右边的三极管导通(即相当于一个开关闭合);当左端的输入为“1”时,前面的三极管导通,而后面的三极管截止(相当于开关断开)。

  我们将图1简化成图2的样子。图2中的开关受软件控制,“1”时断开,“0”时闭合。很明显可以看出,当开关闭合时,输出直接接地,所以输出电平为0。而当开关断开时,则输出端悬空了,即高阻态。这时电平状态未知,如果后面一个电阻负载(即使很轻的负载)到地,那么输出端的电平就被这个负载拉到低电平了,所以这个电路是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再看图三。图三中那个1K的电阻即是上拉电阻。如果开关闭合,则有电流从1K电阻及开关上流过,但由于开关闭和时电阻为0(方便我们的讨论,实际情况中开关电阻不为0,另外对于三极管还存在饱和压降),所以在开关上的电压为0,即输出电平为0。如果开关断开,则由于开关电阻为无穷大(同上,不考虑实际中的漏电流),所以流过的电流为0,因此在1K电阻上的压降也为0,所以输出端的电压就是5V了,
这样就能输出高电平了。但是这个输出的内阻是比较大的(即1KΩ),如果接一个电阻为R的负载,通过分压计算,就可以算得最后的输出电压为5*R/(R+1000)伏,即5/(1+1000/R)伏。所以,如果要达到一定的电压的话,R就不能太小。如果R真的太小,而导致输出电压不够的话,那我们只有通过减小那个1K的上拉电阻来增加驱动能力。但是,上拉电阻又不能取得太小,因为当开关闭合时,将产生电流,由于开关能流过的电流是有限的,因此限制了上拉电阻的取值,另外还需要考虑到,当输出低电平时,负载可能还会给提供一部分电流从开关流过,因此要综合这些电流考虑来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

  如果我们将一个读数据用的输入端接在输出端,这样就是一个IO口了(51的IO口就是这样的结构,其中P0口内部不带上拉,而其它三个口带内部上拉),当我们要使用输入功能时,只要将输出口设置为1即可,这样就相当于那个开关断开,而对于P0口来说,就是高阻态了。

什么是漏极开路(OD)?

  对于漏极开路(OD)输出,跟集电极开路输出是十分类似的。将上面的三极管换成场效应管即可。这样集电极就变成了漏极,OC就变成了OD,原理分析是一样的。
  另一种输出结构是推挽输出。推挽输出的结构就是把上面的上拉电阻也换成一个开关,当要输出高电平时,上面的开关通,下面的开关断;而要输出低电平时,则刚好相反。比起OC或者OD来说,这样的推挽结构高、低电平驱动能力都很强。如果两个输出不同电平的输出口接在一起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电流,有可能将输出口烧坏。而上面说的OC或OD输出则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上拉电阻提供的电流比较小。如果是推挽输出的要设置为高阻态时,则两个开关必须同时断开(或者在输出口上使用一个传输门),这样可作为输入状态,AVR单片机的一些IO口就是这种结构。

楼主:
谢谢T叔,有关OC门和OD门的概念我等下仔细看看,我现在是想了解485芯片的输出是不是也是OC门和OD门输出的,所以就有了我主贴中想了解485内部电路的想法。

网友C:
那个上下拉电阻只是给总线空闲的时候一个偏置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的资料,这些真是我想要的,有时间我会好好看下,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