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想做个单管放大

楼主(2012-03-08):
我手头有MMBT2222A三极管,想做个简单的单管放大电路。问题是交流信号源该怎么获得,还有电容,电阻该选哪种类型的。

网友A:
有些基本设备是必须具备的,如信号源和示波器。信号可由信号源产生。

做实验先得确定基本技术要求,然后选择电路阻态(如共射放大),最后计算工作点(随即确定器件参数)。

楼主:
示波器 万用表 都有 , 就是没有信号源,就是不知道可以怎么获得?在就是电容 电阻该选什么材质的。

网友B:
那就买个信号发生器或者自己做一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将市电用个小功率的工频变压器降压衰减后就是信号源了。
电容电阻随便电解啊,独石啊什么,电阻就用直插的都行。关键你要心里边有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