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放大

楼主(2012-03-08):
有没有哪位大侠做过数字信号的放大啊。比如原来数字信号的幅值是3到五伏 放大后变成7伏左右。

网友A:
要求不高可采用三极管过度一下。

楼主:
要求应该不是太低 有没有集成芯片可用啊

网友B:
SN75372,这个输出是20V了,你可以在那类里找找有没有输出7V的。不过你这个要求7V挺怪的啊

网友C:
场效应管子……应该属于低功率的吧

网友D:
用OC/OD门最简单,还可以用分立晶体管/MOS管、晶体管阵列、光耦、运放/比较器、高压CMOS门等,不过要留意信号的频率,不能超出器件的额定工作范围。

楼主:
谢谢大家 有没有谁做过数字信号 放大的啊  指点指点小弟

网友E:
6L不是说了么。。

楼主: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啊 最好电路 谢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