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现在的图形显示是不是很吃香?(附加分)

楼主(2012-03-08):
比如android的2D 3D图形显示,是不是现在比较热门、重要?

谁来说说该如何入手学习,谈谈经验。

50分。

这版有点冷。有经验的前辈多活跃活跃。
===================================
多点了一次,多发了一次贴。

这贴当附加分贴吧。

楼主:
靠。 多发了一次。50分又没掉了。

网友A:
我觉得楼主说的图形显示是一门艺术,我想一个好的产品都需要这个环节,应该受到重视

网友B(2012-06-12):
什么东西做好了都很吃香,
做图形显示一般都是IC设计公司和系统设计公司

网友C:
总的来说:应该由浅入深的学习...

网友D:
android的图形都做好了,不需要你去做,另外你也做不了。。。

因为是专门的IP公司做的GPU,驱动你也搞不到source code的。

你要做的是学习用openGL这样比较偏底层,或者直接用App层的动画效果,都是集成好的,也可以自己定义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