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传感器用的RC低通滤波的R和C大小的选择

楼主(2012-03-08):
是这样的,12V的电源(不稳定)经过RC低通滤波电路后再接稳压集成提供一个5V的电压给传感器供电,想请教下各位大侠怎选择R和C的大小

网友A:
还是LC吧,RC浪费能源,车上的电都是用油换来的!参数选择要看干扰信号的频率

楼主:
其实我这个RC也是有原因的,R可以分压嘛,我就是怕车启动时那些尖端脉冲把我的稳压集成弄死~~~

网友B:
启动时电瓶12V上有300多V,几百μs的脉冲,可用示波器看一下,现在有些好车子高压线用碳粉芯的干扰小些.
用RC可能不管用.依我的经验,用DC/DC降压可奏效.96年我用1只555电路振荡后变压到5V,再整流稳压给单片机用,非常管用.原先直接用7805,一启动就闷脱.

网友C:
用DC/DC降压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