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起震问题

楼主(2012-03-08):
判断晶振是否起振,测量晶振脚上的电压就可以知道了,起振以后的晶振两脚对地电压都在2v左右。如果不起振就更换它。
晶振电路只要设计好连接好了,给单片机通电就会起振(它的两个管脚实际是接单片机内部反相器,只要反相器有电晶振就回起振)。
有的单片机上电就会给反相器供电,而有的单片机没上电复位不能正常启动的话是不会给反相器供电的。
单片机没复位晶振能工作,只是不一定单片机能正常工作。
晶振和电容尽量靠近单片机且远离其它高频电路.
电容取值无固定范围.各系列单片机取值有差异,晶体振荡电路也并非只有电容和晶振.有的单片机需要加电阻才容易起振.具体以相关型号单片机的规格书为准。
MSP430一般工作于低功耗只用32768的就可以,可以先把32768那个外部加上2个30P的电容,不要小看这2个电容,他们其实是协助起振的。另外软件上严格注意开启XT2高速晶振的启动顺序:
1.首先开启XT2,等待晶振起振后,选择MCLK为XT2
2.用示波器检测要用X10档,否则影响起振。
有源和无源晶振的区别:
1.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2.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

转自一滴泪的空间

网友A:
手册上一般对晶振的使用都有 简明扼要的说明 注意看下

网友B:
任何振荡器都会有一个起振过程,另外开始振荡后还需要维持闭环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