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电路不解的地方

楼主(2012-03-08):
这是网上找来的图,而我手里的一本书上也一模一样的描述。这个电路的思路我懂的,但具体分析里面的电路我就迷糊了。
这A1就是个VI与Vf的减法器,当然Vf影响这输出电压,但A2分明就是个比较器,要么输出VCC要么出0V(运放单电源供电的话),这怎么就影响了T1的输出电流了,实在搞不明白。希望有人指点一二

网友A:
re LZ:

首先,A2不是工作在“比较器”状态下,其存在着一个负反馈环路(包含A1和A3)。

这个电路前端是个差分电路,由于A2的正输入端近似接地(忽略所串电阻),因此要求差分电路输出基本为零电位。这样一来,RL的下端必须和输入Vi等电位,则流过RL的电流就是 Vi / (Rw + R7)。

网友B:
整个电路的电流调整是由A3跟随后由A1误差放大来调节A2形成反馈环路。
是个间接的反馈。这个电路要注意稳定性补偿,

网友C:
原文中,说A1是个比较器,不妥。
同样,A2也不是做比较器的,都是工作在正常的放大区,因此都可以用“虚短”和“虚断”的方法来分析。

其实,我也认为这个电路不太好,太复杂,容易振荡。
电路简洁为好,比如这里的2楼的经典电路: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04599

楼主:
感谢各位的细心解答,其实理解了A2有正常的负反馈,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再次谢谢各位的解答,而且还拓展了下。3Q A 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