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2V电池的电压,用2路2个电阻分压

楼主(2012-03-08):
测量2V电池的电压,用2路2个电阻分压,测量2个信号。
测量会更准确么?什么原理?谢谢!

网友A:
会准确些,不过没必要
比如说你一路采样,软件连续才10次 求平均值
2路采样,软件连续才10次,得到2个平均值 ,再求平均值

那你为什么不用一路采样,软件才20次呢???

楼主:
有道理,试试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