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光耦输出问题

楼主:
如图,图1和图2这两种用法都可以吗?
图1这种用法,图中电阻的阻值影响到光耦的开关特性,比如Turn-Off Time和Turn-On Time
那么图2这种用**不会影响开关特性呢?我自己觉得不会,因为E-C级电荷是向Vcc方向泻放的,不知对不对
还有上面两种连接方式,除了默认输出电平不一样外,还有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吗?

网友A(2012-03-08):
re LZ:

理解有误。这两电路类似BJT的“共射”和“共集”,主要区别在于上下驱动方式的不同。图1,下沿驱动较强,而上沿由上拉电阻拉动相对较弱;图2,反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HWM大哥的回答我不是太明白,你说的“图1,下沿驱动较强,而上沿由上拉电阻拉动相对较弱”,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下降沿时开关信号响应快,延时短,上升沿时响应慢,延时长,如果是的话,HWM大哥能不能就图2详细分析一下,为什么上升沿延时短,下降沿延时长?

网友B:
驱动强弱是相对于电流来说
图一,上沿驱动电流受限上拉电阻, 下沿,直接灌电流
图二,上沿经过三极管,直接输出,下沿,通过电阻放电
阻值越大,上升 下降 波形的圆弧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再讲详细点吗?比如说BJT里面的电荷流动之类的,不胜感激

网友C:
楼主将光电管理解成一个低阻开关就容易理解HWM的话了。

网友D:
输出侧加一个电容负载你就能理解了!
图一输出高电平时,Vcc通过电阻给电容充电,上升沿时间长;输出低电平时,电容直接通过光耦放电,下降沿时间短。
图二恰好相反。

网友E:
都会有影响,上面的说得对

网友F:
接法不同,上升\下降沿的时间不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ls解释经典

网友H:
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全面,还要考虑到光耦的导通程度,导通程度也会影响到上下沿速度的。

网友I:
可不可以怎么理解

网友J:
低阻开关?太对了,这样理解起来就非常好了
其实主要是分析开、关时电流的流向

网友K(2013-01-22):
大家好!正好有这两个光耦输出想要询问,就在这里提问,请各位高手解答!

两种光耦输出接法输出电压怎么计算,会一样吗?如果我要使用第二种接法的话,输入12V输出怎么能控制在5V以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