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ndence每次打开都说找不到license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3-08):
每次关机之后,再次开机,打开candence就提示license not found,然后需要在配置一下server configuration,这样才能进入,这个是为什么?????**也是按照坛子里面下载的16.5的**的啊?
还有就是为什么在tools**的时候,出现了can't open pubkey.1.30.exe是什么情况啊?
求救!!!!

网友A:
我笔记本和台式机都是这个情况
同求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呀!

网友B:
启动之后,看一下环境变量CDS_LIC_FILE是什么。

你的SPB是那个版本?
操作系统是Win7还是XP?如果是Win7,可以以管理员权限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试试。

楼主:
4# Ynnus 16.5  XP3 PRO ,每次都要启动一次server
环境变量有,

楼主:
4# Ynnus CDS_LIC_FILE=5280@我的电脑名字

网友C:
再试一下这个步骤:

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c:\License Manager\license.lic,打开 它(open)再
点下一步(next),将Host Name项中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系统里的主机名,然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
成第7步.

楼主:
7# GoldSunMonkey 试试。。希望可以,公司的电脑上按照**的就可以,真郁闷

网友C:
试完后,过来汇报~

楼主:
9# GoldSunMonkey 可惜了。。。还是不行哦,
唉!!!可能是自己的电脑有问题把!!!

网友C: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很多人都重装系统搞定。
我不敢忽悠你装系统。太麻烦了。
凑合吧。

网友D: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每次开机后都需要重新配置license文件才能运行,不知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C:
应该和操作系统有关系。

楼主:
12# zishan_21 没有,在win7上确实很好

楼主:
13# GoldSunMonkey 我想也是

网友C:
13# GoldSunMonkey 我想也是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们都是英雄。

网友(2013-01-01):
楼主 ,电脑-管理-服务里面启动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的默认是自动

网友F(2013-03-21):
                 把开机启动项设置为启动

网友G(2013-10-28):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G: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的!!!!??、

把软件完全卸载,然后按照和谐文件一个一个步骤搞,后面就好了,坛子里面有完整的16.5和谐下载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把软件完全卸载,然后按照和谐文件一个一个步骤搞,后面就好了,坛子里面有完整的16.5和谐下载 ...

嗯。。。已经好了。。。谢谢

网友H:
需要重新加载吧。

网友I(2014-07-25):
我现在也是每次开机总没有ORCAD关联启动文件开启,每次都重装

网友J(2015-01-27):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求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