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保密性能如何?

楼主(2012-03-08):
**STM32的程序代码,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1,保护STM32的程序,是不是要外挂 加密芯片?
2,有哪些常用的、效果很好的加密手段?以及加密芯片?

网友A:
STM32 保密性能挺好,有唯一的ID,程序需要利用这1点。

在本版面有相关讨论,建议搜索一下

网友B:
只要器件上有唯一的id,就可能通过软件进行加密,把ID和代码联系起来,或做成运算用的数据。这样要解的话也大大提高成本和难度。所以STM32保密性能挺好的。

网友C:
保密性能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论坛里有专门加密讨论的贴

网友E:
保密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F:
没有用过,正准备使用

楼主:
是不是 cortex-M3 内核的保密性都差不多啊?

网友G:
保密性还不错

网友H:
cortex-M3 内核的保密性都差不多?
这方面完全看芯片设计,跟内核没有啥关系。
不过 cortex-M3 内核强大的调试性能, 也无形中提高了矛的锋利程度,需要更强的盾了!

楼主:
目前市场上有没有STM32被**的案例?
或者**STM32的市场价格多少?

(注:我们反对抄板,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