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 51单片机

楼主(2012-03-08):
这是一个自己写的程序 可是不知道哪里有错误,就是发不出去,对照着pdf写的寄存器啊,二姨家的大侠帮帮忙啊
#include <reg52.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led1602.h>
#define WC
0x00
// Write configuration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RC
0x10
// Read  configuration register command
#define WTP
0x20
// Write TX Payload  command
#define RTP
0x21
// Read  TX Payload  command
#define WTA
0x22
// Write TX Address  command
#define RTA
0x23
// Read  TX Address  command
#define RRP
0x24
// Read  RX Payload  command

sbit
TX_EN
=P1^6;
sbit
TRX_CE
=P1^5;
sbit
PWR_UP
=P2^4;
sbit
MISO
=P2^3;
sbit
MOSI
=P2^2;
sbit
SCK
=P2^1;
sbit
CSN
=P2^0;

sbit
AM
=P3^2;
sbit
DR
=P3^3;
sbit
CD
=P3^5;
sbit    LED =P1^3;

code unsigned char RFConf[11]={

0x00,

0x6c,

0x2f,

0x44,

0x01,

0x01,

0xcc,0xcc,0xcc,0xcc,

0x58

};
code unsigned char TxAddress[4]={0xcc,0xcc,0xcc,0xcc};

unsigned char TxRxBuf='S';

void Init_Nrf905();
void Config905_Register();
void SpiWrite_Nrf905(unsigned char writedata);
unsigned char SpiRead_Nrf905();
void SetTxMode();
void SetRxMode();
void TxPacket(unsigned char senddata);

void Delay_1ns_12M(unsigned int x)    //x*0.14MS
{

unsigned int i;

for(i=0;i<x;i++)

{

}
}

/*
void Delay_1ms_12M(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0;i<120;i++)

{}

}
}

*/

void Init_Nrf905()
{

CSN=1;

SCK=0;

DR=0;

AM=0;

CD=0;

PWR_UP=1;

TRX_CE=0;

TX_EN=0;

Config905_Register();
}

void Config905_Register()
{

unsigned char i;

CSN=0;
//CSN为低时,SPI接口开始等待一条指令

for(i=0;i<11;i++)

{

SpiWrite_Nrf905(RFConf[i]);

}

CSN=1;
//任何一条新指令均由CSN的下降沿触发

Delay_1ns_12M(500);

}

void SpiWrite_Nrf905(unsigned char writedata)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writedata&0x80))

{

MOSI=1;

}

else

{

MOSI=0;

}

SCK=1;

writedata=writedata<<1;

Delay_1ns_12M(40);

SCK=0;

}

}
unsigned char SpiRead_Nrf905()
{

unsigned char i,readdata=0;

for(i=0;i<8;i++)

{

readdata=readdata<<1;

SCK=1;

if (MISO)

{

readdata|=0x01;

}

else

{

readdata&=~0x01;

}

Delay_1ns_12M(40);

SCK=0;

}

return readdata;

}

void SetTxMode()
{

PWR_UP=1;

TRX_CE=0;
//发送时TRX_CE置1即可

TX_EN=1;

Delay_1ns_12M(650);
}
void SetRxMode()
{

PWR_UP=1;

TRX_CE=1;

TX_EN=0;

Delay_1ns_12M(650);
}
void TxPacket(unsigned char senddata)
{

unsigned char i;

SetTxMode();

Delay_1ms_12M(1);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SpiWrite_Nrf905(WTP);
// Write payload command
//
for(i=0;i<32;i++)
//
{

SpiWrite_Nrf905(senddata);
// Write 32 bytes Tx data
//
}

CSN=1;
// Spi disable

Delay_1ns_12M(300);

CSN=0;
// Spi enable for write a spi command

SpiWrite_Nrf905(WTA);
// Write address command

for(i=0;i<4;i++)
// Write 4 bytes address

{

SpiWrite_Nrf905(TxAddress[i]);

}

CSN=1;
// Spi disable

TRX_CE=1;
// Set TRX_CE high,start Tx data transmission

Delay_1ms_12M(2000);

TRX_CE=0;
// Set TRX_CE low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_Nrf905();

Init_1602();

LED=1;

/*

DataWrite_1602('a');

CSN=1;

Delay_1ns_12M(280);

CSN=0;

SpiWrite_Nrf905(0x1e);

for(i=0;i<11;i++)

{

LCD_Print_Num_int((unsigned int)SpiRead_Nrf905());

DataWrite_1602(' ');

//
if(i==3){PointerClear_1602();}

}

CSN=1;

while(1);
*/

while(1)

{

TxPacket(TxRxBuf);

if(DR==1)

{

DR=0;

LED=0;

Delay_1ms_12M(1000);

}

//LED=1;

}

}

楼主:
上传代码

网友A:
先用例程试试...

楼主:
3# ningling_21 用例程改了IO口定义后,还是不行啊,不知道哪里还有可能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