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管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2012-03-08):
(无正文)

网友A:
由于这两类管子结构和工艺不同,其电流放大倍数差异是很正常的。

网友B:
lz这个问题什么意思?
不相信还是举例验证?

网友C:
8050,8550都有300多,大功率的开关管有的好多只有20几,
达林顿就更不用说了,几K很正常。

网友D:
是的,因结构和工艺的原因,小功率晶体管容易将放大系数做高,而大功率管则不行。

网友E:
简单说吧,大功率管的结面积大,分布电容就大,电容大,影响就大,所以功率放大倍数就小